这个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输入

楼主(2015-05-14):
图中的那个C101和T5后边的三个连在一起的指令叫什么?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输入?谢谢了。。。。。。。。刚开始学这个

网友A:
莫非是个计数器

网友B:
就是 上面rst c101    下面out c101 k5 这个不是三菱指令,可能是其它品牌的指令,这个指令有他的优势,就是复位,驱动放在一起,编程时候不大会忘记rst.

网友C:
楼上的解释正确 tT5时间到接通C101 很多品牌时间继电器 计数器启动和复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