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速度给定设置问题

楼主(2015-05-14):
我是在校学生,在调试一台ABB-ACS510-01 7.5KW的变频器。柜子中接线速度的给定分为两种方式:1、在控制柜上利用接触开关进行升速和降速度,符合宏9902的定义方式。2、利用AI2输入速度给定。我现在只找到宏9902比较符合柜子的连线。想问大家,是不是宏里面没有定义的IO口,就不能使用?怎样解决在宏9902条件下,速度通过AI2由PLC给定?谢谢大家

楼主:
估计到石沉大海,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简单的升降速咋还和“宏”扯上关系了,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B:
在标准宏的前提下 设置组10 组11 组99 其他没有什么了

网友C:
楼主笼统的讲符合9902宏的定义方式是不对的9902设置为1(缺省)、2、3、4、5、6、7、15你是哪一个?

网友D:
没定义的端口可以自己定义,已定义的端口自己可以更改,宏只是把常用的功能集成起来,用户可根据自己需要在此基础上更改,我常这样干。

网友C:
其次,楼主对ABB宏的理解是错误的。宏是一组缺省参数设定,帮助用户最快建立应用系统,但是可以根据外部接线修改配置。要不这个宏有何意义?

不同应用宏的缺省参数值

全部缺省参数值请参看 "ACS510 完整参数表 "。下表表示的是与缺省宏 (ABB 标准

宏)的缺省参数有区别的其它应用宏的缺省值。

参数 ABB

1、标准宏

2、3-

线宏

3、交变宏

4、电动电位器宏

5、手动- 自动宏

6、PID

控制宏

7、PFC

控制宏

8、SPFC

控制宏

9902 APPLIC MACRO 1234567 15

1001 EXT1 COMMANDS 24922111

1002 EXT2 COMMANDS 00007666

1003 DIRECTION 33333111

1102 EXT1/EXT2 SEL 00003233

1103 REF1 SELECT 1 1 1 12 1 1 1 1

1106 REF2 SELECT 2 2 2 2 2 19 19 19

1201 CONST SPEED SEL 9 10 9 5 0 9 0 0

1304 MINIMUM AI2 0000 0000

1401 RELAY OUTPUT 1 11111122

1402 RELAY OUTPUT 2 2222223 31

1403 RELAY OUTPUT 3 3 3 3 3 3 3 31 31

1501 AO1 CONTENT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503 AO1 CONTENT MAX 50 50 50 50 50 50 52 52

1507 AO2 CONTENT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30 130

1510 MINIMUM AO2 00000044

1601 RUN ENABLE 00664522

2008 MAXIMUM FREQ 50 50 50 50 50 50 52 52

2201 ACC/DEC 1/2 SEL 50500000

3201 SUPERV 1 PARAM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3401 SIGNAL 1 PARAM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4001 GAIN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4002 INTEGRATION TIME 33333333

4101 GAIN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4102 INTEGRATION TIME 333333 3 3

8118 AUTOCHNG INTERV 0 0 0 0 0 0 0 0.1

8123 PFC ENABLE 00000012

由于复制无法以表格呈现,我加注了序号对应参数每一列。

网友C:
1、在控制柜上利用接触开关进行升速和降速度,符合宏9902的定义方式。

上面这句话是不可以从专业角度理解的。你给出的是控制柜面板操作,而专业人士要知道,加/减速操作你是用的那个IO口才能判断,你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你给出的动作是一种操作,这种操作一旦使用必然通过DI口定义给出,配合内部参数设定!

网友C:
2、利用AI2输入速度给定

这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使用PLC做速度设定应该使用AI1,AI2是用来做速度反馈和变送器的信号。当然如果非要用,要检查一下框图中极性是否正确、是否可以设置(我没资料、不能回答你),一般讲AI2作为速度主设定是不合惯例的。

网友C:
好了,楼主可能难以一下清楚思路,我举个例子:

9902=5 手动/自动

外部接线缺省如下:

1、输入信号

两个模拟量给定,AI1 0~10V(J1.1=OFF)、AI2 0~20mA(J1.2=ON);

起/停-手动=DI1、自动=DI6;

方向-手动=DI2、自动=DI5;

控制地选择DI3;

运行允许DI4.

2、输出信号

输出模拟AO1速度;

输出模拟AO2电流;

继电输出1,准备;

继电输出2,运行;

继电输出3,故障。

假如你要AI2以0~10V电压输入只要J1.2=OFF就行了。

网友C:
大家在使用变频器是往往困惑于参数设置,实际参数设置不正确,是因为不了解怎样使用。给定的设定是由应用决定的,比如你要用手动/自动(PLC模拟量给定)就肯定要用模拟端口。但是你采用通讯方式,模拟口就仅仅用于手动或调试之用即使不能用设备还可以运行。所以变频器也好\PLC也好首先是要看懂电路图,而不是软件设置。顺便问句,给定信号传到那去了,呵呵!

网友C:
看懂西门子,什么东东都一样,触类旁通!

楼主:
对:湘琴话 其次,楼主对ABB宏的理解是错误的。宏是一组缺省参数设... 内容的回复!谢谢大家,感谢给位前辈的指导。。今天我又试了一遍参数的设置。

下面说说我的控制柜:

宏应用选择 9902 5

通过DI5切换手动和自动,

DI1给运行信号(也做允许启动信号用),

DI3和DI4给变频升速和降速,

DI2故障复位

AI2模拟给自动变频速度,

AO1给转速反馈,AO2给电流反馈,

继电器输出2给运行,继电器输出3给故障反馈

给前辈看看我的变频器设置

控制源选着 1102 5

外部1的信号源 1103 12

外部2的信号源 1106 2

        1107 0%

        1108 100%

13模拟输入

AI2底限输入 1304 0.2

AI2高限输入 1305 1

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1输出 1401 0

继电器2输出 1402 2

继电器3输出 1403 3

模拟输出

AO1输出赋值类型 1501 102

AO1输出赋值下限 1502 0

AO1输出赋值上限 1503 1100

AO1输出电流最小值 1504 4mA

AO1输出电流最大值 1505 20mA

AO1输出赋值类型滤波时间 1506 时间常数

AO2输出赋值类型 1507 104

AO2输出赋值下限 1508 0A

AO2输出赋值上限 1509 17A

AO2输出电流最小值 1510 0.2

AO2输出电流最大值 1511 1

运行允许 1601 1

故障复位选着 1604 2

启动允许 1608 1

各位说的宏概念我通过两天的学习已经认识了,大家说的都对。现在我的问题来了。。。。。

设置好参数后,我手动启动调速都没有问题。可以进入自动模式,但是plc给的变频调速信号变频器没有接受到,在运行数据中没有显示。显示的AI2一直未0.0%,但是我用万用表测到了plc给到AI2的电流信号,正常。问题就是变频器不能接受到从AI2口的数据,后来我改成AI1模拟输入,也不行,同样的问题。请问是不是我还有其他参数没有配置对啊?

楼主:
对: Nevile 回复内容:对:湘琴话  其次,楼主对ABB宏的理解是错... 内容的回复!今天倒腾了半天还是没有自动给定启动。。。但是数据反馈都在plc中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湘琴话 ...

拨片开关的设置都是在off上,确认是电流方式给模拟量了

网友C:
电流方式J1应打在ON(右边)

楼主:
是我楼上的回复弄错了!是在右边,变频器上有电压和电流的输入方式标记。我在调试的时候是在右边。

网友C:
9902=5是1001缺省为2,DI1是手动的启动停止信号,得电启动;DI2是控制手动的正反转,得电反转;

1002缺省为7,DI5是自动正反向控制,得电反向;DI6是自动的启停信号得电启动。

上述设置和你的配线不一致!

在缺省情况1102=3,手动/自动选择是DI3,你用的是DI5。

请重新根据手册重新定义端口.你的应用和缺省情况唯一差别就是缺省使用AI1做第一速度给定,而你的应用使用加减速作为手动速度设定。

网友E:
刚刚看到啊,给楼主答复:

1、第一种给定方式是设定1103的参数,参数设置为5,DI口作为模拟电位器,看说明书抓图:

2、第二种就是把外部的调速信号接入AI2

网友E:
补充下,根据楼主的意思,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所以接线不同,参数设置也不同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定义的端口可以自己定义,已定义的端口自己可以更改,宏...

楼主:
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不好意思,前天弄好了。经过我的查线,我发现别人把控制柜的AI2口输入线正负线弄反了,导致变频器接收不到信号。。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不好意思,前天弄...

引用 网友C:
9902=5是1001缺省为2,DI1是手动的启动停止...

不好意思,前天弄好了。经过我的查线,我发现别人把控制柜的AI2口输入线正负线弄反了,导致变频器接收不到信号。。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G:
只要把AI1,AI2对应的参数设置代码修改成对应的接受信号就可以了,和宏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