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了本站视频,后缀是JC格式的文件,无法播放

楼主(2015-05-14):
求助:下载了本站的视频,文件后缀是.jc的,应该是技成播放器的文件,找不到破解的播放器,播放不了,请问怎么办?

一直在、迷惘

网友:
你去技成官网看看,以前有个新注册送几天会员的那个活动,这几天会员时间你可以下很多网站内的视频破译码。

网友A:
1:文件后缀有.JC一般是没有完成的用FLASHGET下载的文件,如已下载完,则后缀.JC自动消失。可手动去掉jc试试。

2:jc不是视频格式,是无法使用视频转换软件,想生成视频格式,可以用 超级捕快 它可以将这个jc的播放画面录制成WMV,FLV,AVI,SWF等各种视频格式。

试试这两个方法

网友B(2015-08-28):
楼主可以用技成培训网的技成播放器, 然后注册一个用户名登陆后再解码视频就可以看了

网友C(2016-03-31):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但没有装解码

网友D(2018-03-12):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用技成培训网的技成播放器, 然后注册一个用户名登陆后再解码视频就可以看了

怎么解码QQ 1106285084

我之前是技成会员下载的视频没有时间看,现在不是会员用不了离线功能,请大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