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4XP的输出是不是既有晶闸管功能又有晶体管功能

楼主(2015-05-14):
各位大神好:

  我选用的西门子PLC型号为S7-224XP,已通过输出点实现继电器开合,现在想通过

Q0.0输出高速PTO脉通波,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如果可以实现,24v电源线该如何接?

谢谢!

网友A:
这型号是继电器输出类型吧。

网友B:
首先要实现Q0.0输出高速PTO脉冲波就必须选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至于接线,参见随机说明里面的接线图。

网友C:
PLC电源供电是24VDC的,输出就是晶体管型

如果是220VAC供电,那就是继电器型的,无法发送高速脉冲,0.5S的开关还是可以的,做试验可以,实际应用肯定不行的。

楼主:
看了悲剧了,我步进电机都买好了,哎,浪费money!

网友D(2018-08-30):
晶体管型内部使用晶闸管,有的人叫的名称不同而已,晶体管型的可以输出脉冲控制脉冲的,接线方式按接线图接,具体应用一般接到伺服驱动器或者步进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