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监控PLC

楼主(2015-05-15):
有人做过手机监控台达PLC,都需要那些硬件,如何实现

网友A:
显控AK系列的触摸屏,可以与PLC连接也可以上网的,是安卓系统

网友B:
用一个GRM202G就够了

http://download.giantcontrol.com:8080/GRM200G_SPEC.pdf

楼主:
巨控202好像是手机短信监控系统,用232或485转WIFI服务器,行不行。买一个“山东济南有人牌”试试。台达出了安卓版监控软件,但找不着应用手册,想玩个新东西,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C:
威纶通的触摸屏可以在手机上用

楼主:
济南有人科技的串口转wifi模块可以联机plc。三菱案例;模块通过局域网AP模式,建立虚拟端口,联机三菱PLC,监控阶梯图。台达远程案例;连接路由,采用STA模式,实现。用到AT指令,玩不了。

网友D(2018-04-10):
这要看想实现的东西了,台达plc手机含支付应用在自动洗车行的一个案例。如1像西门子200smart1200这样的手机远程监控plc也有。这个如果想看也可以另外搜索一下。 1这是一个用于台达的485转wif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