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三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保护作用的?

楼主(2015-05-15):
想问个问题:图中的三个二极管起什么保护作用?作用原理是什么?对您的解答表示感谢。

网友A:
三个二极管组成零式整流电路,没有保护功能,应该是给其他电路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二极管组成零式整流电路,没有保护功能,应该是给其他...

不是整流电路吧,若是整流电路起码要从共阴连接点引出一条线至负载,但这里是没有的。这是一本书上的习题,明确是一种保护电路。

网友A:
如果是保护电路,那三个就不是二极管,应该是压敏元件,做过电压保护。

网友B:
图中1的三个二极管就是个硒堆过电压保护。能吸收较大的浪涌能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保护电路,那三个就不是二极管,应该是压敏元件,做...

就是个过压保护元件。

网友C:
三个2极管组成的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D:
二极管串接阻容吸收,保护过压减少脉动,过压和稳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图中1的三个二极管就是个硒堆过电压保护。能吸收较大的浪...

 对头,估计就是硒堆,现在应该基本用不上这个兵器了吧?用二极管图表示硒堆也不太恰当呀!

我曾经看到过这个玩意,在可控硅整流电路中,正方形片状串联。

网友F:
1的三个二极管实际是硒片过压保护,过压击穿后能复原,击穿时引起大电流跳开电流保护装置。最大作用防雷!

网友F:
过去不像现在有防雷模块。现在直接用防雷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