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掉电存储区域设置的疑问

楼主(2015-05-15):
首次使用三菱PLC的软硬件,关于软元件掉电存储的设置需要各位给予指点,

数据存储区D的掉电范围看手册是到D8000,那么这个锁存起始D200-D500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的是D200数据之前的数据是掉电不存储的,D200-D511之间的可以调整掉电存储区域,D511之后的全部默认掉电存储。

是不是这样呢?请各位给予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网友B:
掉电区域一般不做修改,系统默认的够用,不该也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