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的IO模块与CPU的IO模块是否一样??

楼主(2015-05-15):
楼主在STEP7里面发现SM322既可以查到ET200下面也可以插在CPU下面,那么远程IO的输出输出模块与CPU的输入输出模块是不是一样

网友A:
ET200中的模块其实和300主机架里的模块一样用,在硬件组态的时候就有了,可以系统或自定义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