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控制的区别

楼主(2015-05-15):
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的,PLC也可以控制电机,有的控制系统既有PLC又有变频器,这两者的“控制”怎么区分?

西门子S120变频器具有控制单元,这个控制单元所实现的功能与PLC有什么区别?

什么情况下需要同时使用这两者?

网友A:
你想表达的可能没有表达出来,听着很混乱、、、、、

楼主:
回复内容:额,我就是想说,西门子的S120变频器不是有控制单元吗,如果我要控制一个电机的转速,这个控制单元不能实现吗,为什么有的系统还要加一个PLC呢?

刚接触工控,不太了解,求大神赐教啊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的可能没有表达出来,听着很混乱、、、、、

网友A: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PLC的扩展基板,可以实现简单的逻辑控制,而且变频器内置的PLC都是厂家内置好的功能,你自己选择一下I/O口就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

假如你需要复杂的PLC运算和控制,或者假如你想要的PLC功能变频器内部没有定义,这时候就需要你自己搞一个专业用的PLC来控制、、、、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二种完全不同的工控部件,它俩比较啥呢?

楼主:
回复内容:这么说就明白一些了,多谢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PLC的扩展基板,可以实现简单的逻辑...

楼主:
回复内容:对一个刚接触工控的人来说,我表示有点混乱。。

引用 网友B:
二种完全不同的工控部件,它俩比较啥呢?

网友C:
楼主没有明白变频器和PLC的原理,是一种误解。

1、PLC主要的作用还是工厂自动化(FA)的逻辑控制单元,基本方式是循环扫描方式;

2、变频器的可编程端口是一种组态编程,相当于硬件中的变换跳线,实时的固定连接;

3、变频器是功率控制单元,主要是电机驱动,变频器不可能做PLC用;

4、PLC主要完成的是动作和指令控制,不可能直接驱动任何功率单元,不可能替换变频器;

5、变频器控制电机是功率控制,直接驱动交流电机。而指令可以由面板,外部电位器和继电电路,PLC、IPC、网络信号不一定非要PLC;

6、PLC控制电机只有通过电机驱动电路,如变频器驱动电机,本身不能驱动电机。

技术路线有很多,可以用PLC、IPC,或仅仅是继电电路和模拟数字电路。具体由设计人员根据自己的长处,综合成本、利润决定。

网友C:
西门子S120变频器具有控制单元,这个控制单元所实现的功能与PLC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在上面已经回答了。

网友C:
什么情况下需要同时使用这两者?

单机如风机水泵应用,或控制点数少于20点(DI、DO、AI、AO总点数),一般不必用。成本不敏感超过20点原则上都会优选PLC做控制单元。如果销售价格也会高些!

网友D:
楼上讲解很到位  很详细

网友E:
有的变频器如MM440是有一定的内部逻辑控制功能,可以用输入的IO点实现简单的控制,但是功能和PLC相比太简单,如上所说的通讯功能也远远不如,而PLC从功率还有各项电机数据功能上根本无法取代变频器,取代伺服还有一定可能。

网友F:
哈哈,自行车怎么和飞机比啊,一样是交通工具,对像控制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嘛。

网友G(2018-08-30):
PLC属于控制器,变频器属于驱动器,如果简单应用直接使用变频器做一些简单控制也是可以的,但稍微有点控制逻辑要求,就需要用PLC做控制,变频器做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