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和DVP30EX200R连接

楼主(2015-05-15):
1、 PT100经过变送器送至PLC模拟输入口,以下接线对吗?

2、PT100和温度模块接线是直接相连就行了吗?

网友A:
错了,一个接公共端,另一个接电压或电流

楼主:
我看手册是不用接电源和接地,把电源和接地去掉就行了吧?

引用 网友A:
错了,一个接公共端,另一个接电压或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