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还是路由器?

楼主(2015-05-15):
有一个项目,有5台smart PLC通过以太网相互通讯,有一台上位机读取PLC里面的信息,这个项目是选工业交换机还是路由器?

网友A:
工业交换机

网友B:
局域网内用工业交换机就行。

网友C:
一般主要还是用工业交换机。

网友D:
工业交换机吧

网友E:
看你的情况了,局域网内用工业交换机应该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工业交换机吧

网友G:
在工业上,通常选用是工业交换机,稳定性高。

网友H:
工业交换机,没错啊!这个比路由器好

网友I:
果断交换机

网友J:
必须交换机,路由器你连接外网时候时候用啊!

网友K:
其实路由器也可以使用,应该两个都可以,只是设置不一样

网友L:
交换机才是最佳选择方案

网友M:
嗯确实用交换机比较好,毋庸置疑

网友N:
必须工业交换机。。。。

网友O:
必须交换机,安全稳定

网友P:
两个都可以用,工业交换机使用稳定!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两个都可以用,工业交换机使用稳定!

网友R:
工控交换机吧,不过我没玩过,

网友S(2017-03-30):
看具体使用场合和应用吧

网友T:
同一个局域网内交换机,

网友U(2017-08-28):
用工业级的交换机比较稳定,可以用北京迈森的MS5A/8A  15321671730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