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流量传感器出现故障后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楼主(2015-05-15):
    流量传感器的种类类型有很多,能应用暖通空调系统中、制药用水系统中等等,而还有能用在汽车上的流量传感器也不少,而当汽车流量传感器出现故障时会对汽车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动机造成很大影响,那么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深圳中航电脑智能系统来为大家仔细分析下:

1、自动变速器无法升入超速挡。如果空气流量传感器对地短路,将造成混合汽过稀,使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下降,会导致自动变速器无法升入超速挡。

2、进气管“回火”。启动汽车后发动机怠速抖动,急加速时进气管“回火”的现象。空气流量传感器的热膜式电阻上粘有灰尘。需要用汽化器清洗剂清除积尘后,如果热膜上积尘,形成隔热层,当进气量变大时,温度变化减慢,所需电流变小,ECU据此确定的喷油量会减小。而此时的实际进气量比较大,于是导致混合汽过稀,最终引发发动机怠速抖动,急加速时“回火” 等故障现象。

3、发动机加速不良。空气流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偏差不足以让电控单元(ECU)纪录故障码,但是由于空气流 量信号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的进气量,导致ECU据此控制的喷油量偏少,所以发动机的转速不升反降。

以上就是当汽车流量传感器有故障时对汽车的具体影响,当我们遇到以上类似问题时可以参考,但是当以上问题不能解决时请直接联系厂家维修,保证行驶安全。

网友A(2015-11-04):
虚心学习了,今后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