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机构搭建、B/S机构搭建、双机热备、断点续传功能的实现

楼主(2015-05-15):
概述:本文主要介绍了四种常见但又比较有用的功能方式的实现,是在建立在对紫金桥软件掌握不太熟悉的情况下,有些地方的表述不够专业,但是适合初学者了解及实现相应的功能。

一、构建分布式C/S结构

这里先介绍下相关的术语:

服务器:运行紫金桥数据库的计算机为服务器。它从I/O 设备或其他的服务器采集数据,并且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可为客户端提供数据。每一个服务器都可以带若干个 I/O 设备(也可以没有),在这些服务器中,可以指定其中的任何一个为主服务器,它可以管理整个系统的用户登录和时钟校准等服务。

客户端:主要是与用户交互的界面系统,包括流程图界面、数据查询、趋势分析等多种形式。它的数据从服务器而来,把数据以图形、报表或其它形式直观提供给最终用户,可以与用户交互,响应其操作指令,与服务器通讯。客户端可以同时访问任何一个服务器的数据,它是服务器数据的直观展现。在实际工程中,服务器和客户端可以同时存在于某一台计算机上,也就是说,某一台计算机上,可以同时安装客户端和服务器(在某些小型的工程中,只用一台计算机就来完成全部的工作)。

网络介质:C/S结构的搭建可以通过一下网络介质实现:1、以太网;2、串口网络;3、拨号网络等多种形式。

另外C/S结构的搭建需要2台以上电脑来实现。

实现分布式系统,大体步骤如下:

① 确定网络连接的方式:以太网、串口或者拨号。

② 在远程数据库(源数据库)端配置相关启动程序,启动相应的服务,比如串口服务、拨号服务等;

③ 在客户端配置数据源,根据网络连接方式和远程数据库的网络地址或者端口号建立相应的数据源;

④ 当远程服务器运行时,客户端就可以依据配置从远程数据源中获取数据了。

1、在客户端点击建立远程节点,输入名称Datas,然后输入主机名(相当于服务器)的IP地址。这里通过网络实现连接。

2、在客户端点组态里关联服务器的远程节点,并且保存历史。其中b1.pv为服务器中建立的数据库点。

3、完成各自的画面等操作后,首先启动服务器端,然后在客户端可以实时对服务器的数据进行查看,并可以修改等操作。

二、构建B/S(浏览器服务器)Web发布

在 Internet 或Intranet 上,利用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的web 服务功能,通过IE 浏览器用户就可远程进行实时信息交互,如查看工艺流程图、分析实时/历史趋势、浏览生产报表、设置调节监控参数等。这种应用方式具有统一管理,维护简单的特点。

远程站点通过访问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Web 服务器来访问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的画面和数据,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提供多种方式访问紫金桥的Web 服务器。用户只需在服务器端与客户端做相应的配置,就可以实现对工程的远程监控。

web 访问的几种方式:

由于 Web 服务器发布的页面既可以在局域网中供一台或多台客户端浏览,也可以在广域网中供一台或多台客户端同时浏览,下面分情况介绍远程站点访问紫金桥Web 服务器发布页面的方法:

􀂄 局域网:在IE 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指定的Web 服务器的IP 地址,例如:10.10.0.1。

􀂄 广域网:重点介绍两种情况的Web 浏览:

1)、ISP 接入:远程站点访问Web 服务器时,只需在IE 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ISP 提供的IP 地址或专线服务器的IP 地址。

2)、电话拨号:远程站点访问Web 服务器时,只需在IE 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Web 服务器的IP 地址,该IP 地址需要从Web 服务器端获得。

Web 发布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1、Web 配置: 首先在选项的里进行网络初始画面的设置。

2、本机配置: 在里勾选

3、画面发布:

1)、画面发布: 在文件菜单里选择全部发布到web,并记下本机的IP地址,这里为192.168.1.13 。

2)IE设置:客户端浏览Web 发布后的画面,只需对IE 作相应的设置。为了保证在客户端能成功访问紫金桥软件的 Web Server,需要对IE 浏览器的安全属性进行改动,打开IE 浏览器菜单"工具/Internet 选项",选择“安全”,如下图所示:

选择“自定义级别”按钮,进入到其安全设置对话框(对于不同版本的IE 其画面可能不相同),如下图所示:

将其中的有关 ActiveX 控件和插件的属性全部设置为“启用”。然打开IE浏览器,在网络上输入IP地址192.168.1.13就可以进行web浏览了。

三、 构建双机热备

双机冗余是紫金桥数据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有效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其系统机构图如下:

紫金桥的双机冗余系统概括起来就是:

1)系统正常启动时,主机和从机看谁先启动,谁就获得系统的控制权,先启动的机器就是系统的主机。

2)只有在系统的主机发生故障时才会发生主从机切换。

紫金桥的数据库可以工作在三种模式下:

1)独立站:数据库以单独方式运行,没有冗余数据库。这是系统的缺省方式。

2)主站:数据库启用双机冗余系统,本机是主站。

3)从站:数据库启用双机冗余系统,本机是从站。注意:从站是不需要进行数据库和人机界面组态的,它可以从主站自动获取组态内容。

具体设置如下:

1、在数据库双机热备里进行设置类型选为从站,IP地址如下

2、另一台主机设为主站

3、两台机器同时运行,在主机down掉的时候从机会把主机的监控画面切换过来。

四、断点续传功能(数据恢复功能)

数据恢复功能只能用于数据库之间以级联方式进行通讯时,当主数据库与子数据库之间出现通讯故障或者主数据库退出时,在规定时间内如果通讯故障排除或主数据库重启成功,那么这段时间内的历史会自动从子数据库中恢复到主数据库上。在缺省情况下,该功能被禁止。

1、要启动该功能,在主数据库的数据源定义(位于组态环境下导航树中“公共”目录下的“数据源”)进行如下设置:与C/S搭建类似,在远程节点这里选择高级选项。

2、在本机(查看主机数据,相当于客户端)down掉的时候,而服务器仍在继续运行的时候能够实现数据的断点续传功能。服务器只有检测到客户断线时间超出该值之后,才为其保存数据,以待恢复。

有任何关于组态软件的技术问题或需要更多的技术资料,可以在微信(微信号:Realinfo)留下联系方式或者到http://www.realinfo.cc/交流。

网友A:
有用,有用,收起来了

网友B:
很好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感谢对紫金桥软件的支持,如需其他资料,可留下邮箱或电话,更多软件使用资料为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