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规定及要求

楼主(2015-05-15):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EC 947-1(1988)《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一般规则》,并参照采用IEC 529(1989)《外壳防护等级》等标准中有关低压电器的外壳防护等级的规定和要求。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压电器(下简称电器)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分级、标志、定义、试验方法和合格评定等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器外壳的防护分级。
本标准不适用于电器对机械损坏、易爆、腐蚀性气体或凝湿(例如由凝露所引起的)、霉菌、虫害等条件下使用的防护。
本标准不适用于短路运行时所产生的应力效应。

2 引用标准

GB 2900.18   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
GB 14048.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总则

3 术语、符号、代号

3.1 术语
3.1.1 外壳  enclosure
能提供一个规定的防护等级,来防止一定的外部影响和防止接近、触及带电部分及运动部件的部件。
注:对于为了防护外界固体异物进入壳内触及带电部分或运动部件而设置的栅栏、孔洞形状以及其他设施不管是否附于外壳或是封闭设备组成部分,均被认为是外壳的一部分(那些不用钥匙或工具就能拆除的部件除外)。
3.1.2 防护等级 degree of protection
按标准规定的检验要求,对外壳能防止外界固体异物进入壳内触及带电部分或运动部件以及防止水进入壳内的防护程度。
3.1.3 IP符号   IP code
表示防护等级的标志符号,由表征字母“IP”和附加在后的两个表征数字及补充字母所组成。
3.1.4 足够的间隙   adequate clearance
指试验器具(试球、试指、金属线棒或探针等)应不能触及电器的带电部分或运动部件(除光滑转轴和类似部件等非危险运动件以外)的距离。
3.1.5 防止  excluded
表示能防止人体的某部分,手持工具、金属线棒或探针进入外壳,即使进入,亦能与带电部分或有危险的运动部件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除光滑转轴和类似部件等非危险运动件以外)。
3.1.6 危险部件  hazardous part
   对接近或接触有危险的部件。
3.1.7 危险带电部件  hazardous live part
   有触电危险的导体或导电部件。
3.1.8 危险的机械部件  hazardous mechanical part
   除光滑旋转的轴外,对接触有危险的运动部件。
3.1.9 直接接触 direct contact
   人或家畜与带电部件的接触。
   注:①“带电部件”是指危险带电部件。
       ②“接触”指不包括接近小于适当电气间隙的高压带电部件。
3.1.10 用外壳防止直接接触的保护  protection provided bt an enclosure against direct contact
   防止人直接接触外壳内危险的带电部件的保护。
   注:保护由外壳本身提供或作为外壳一部分的栅栏、与外壳的间距提供。
3.1.11 防止直接接触的适当的电气间隙  adequate clearance for protection against direct contact
   防止试验器具与危险部件之间直接接触的间距。
3.1.12 直观探针  access probe
   以传统的方式用模拟人体某部分或工具或试验探针由人持着来验证其至危险部件的适当间距。
3.1.13 (物体)探针  object probe
   模拟外界固体异物进入外壳的可能性验证用的试验探针。
3.1.14 孔洞(开孔)  opening
   外壳本身存在的或可以是由试验探针在施加了规定的力后而形成的间隙或缝隙。
3.1.15 除3.1~3.1.14条规定者外,本标准还引用GB/T 2900.18《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中与本标准有关的术语及其定义.
3.2 符号、代号
   IP:表示防护等级符号的表征字母.
   W:表示在特定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补充字母.
   N:表示在特定尘埃环境条件下使用的补充字母.
   L:表示在规定固体异物条件下使用的补充字母.

4 防护型式与要求

4.1 本标准规定了电器外壳具有以下两种型式
4.1.1 防止人体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部分和触及壳内的运动部件(光滑的转轴和类似部件等非危险运动件除外),以及防止固体异物进入电器外壳内部.
4.1.2 防止水进入电器外壳内部而引起有害的影响.
4.2 本标准仅考滤在各个方面均符合设计规定的外壳,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外壳的材料和工艺应能保证其性能符合本标准的防护要求.
4.3 对仅为人身安全而设置在外壳周围的栅栏等防护措施应不算作外壳的一部分;而对于为了防护外界固体异物进入壳内触及带电部分及运动部件而设的壳内栅栏(绝缘隔板),应视为外壳的一部分.
4.4 在外壳底部有时为了防止由于凝露和(或)外壳进水的积聚可以设置泄水孔,但必须符合开孔的基本要求,并且孔的直径应不小于2.5mm.

5 标志
5.1 标志应清晰,易于辨认,并且是不易磨灭的
5.2 表示防护等级的表征字母和数字应标在电器的铭牌上,如有困难,可标在外壳上,对开启式电器可不作标志.
5.3 当电器各部分具有不同的防护等级时,首先应标明最低的防护等级;如再需标明其他部分,则按该部分的防护等级分别标志.
5.4 当电器的安装方式对其防护等级有影响时,制造厂应在铭牌或安装说明书或其他有关文件上说明预定的安装方式.

网友A:
这是一个好贴。我们一般不太注重工业标准,认为那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对工业标准知识恰恰体现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作为补充提供下列链接:http://en.wikipedia.org/wiki/IP_Code

一般的知识可由下列图得到初步的知识:

IP54表示防尘防水溅(目前电机的标准供货防护等级)IP67可以暂时浸入水中。

网友B:
很好的东西,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