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宏指令弹出或切换窗口呢?

楼主(2015-05-16):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一下,如何使用宏指令弹出或者切换窗口呢?

网友A:
你不告诉别人是什么品牌的人机别人怎么告诉你啊

楼主:
Kinco步科 HMI

不好意思

网友B:
这样就行了,46是窗口46

网友C(2016-01-02):
短短一行,就n多错误,简单的切换个窗口都那么麻烦的?步科连台达plc,请问宏指令具体怎么写?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行了,46是窗口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