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链接

楼主(2015-05-16):
西门子s7-200.写好程序,程序下载到plc里边,开始试机,都动作运行正常,关掉总电源以后,重新启动plc,就没有动作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控制

PLC程序执行,是根据自己的操作信号进行程序逻辑计算后输出执行的。

————————————

有可能是没有打到RUN状态。看看RUN灯亮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