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普通的电机控制

楼主(2015-05-16):
这是一个轴和四片叶子,产品从前面那个叶子上过来,如果产品合格的话就往正转90度,如果产品不合格的话就反转180度,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转的度数我是不是用脉冲数来控制啊,还有就是这个电机需要用伺服电机吗?如果可以的话哪位大神能帮我写个大概的程序给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A:
步进马达也可以

网友A:
简单例子,其他条件楼主自己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例子,其他条件楼主自己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例子,其他条件楼主自己考虑

网友C:
具体看速度,速度低就普通电机变频器,接近开关也行呀。

网友D:
(1)步进电机比较简单:只须设定好细分数,然后依据计算公式;求出90度和180度所需的脉冲个数,此外转速不能过快,否则容易造成“过冲”!

(2)伺服电机相对麻烦:需要选择位置模式、设定“电子齿轮比”;然后依据计算公式,求出90度和180度所需的脉冲个数,当然转速也不能过快,否则会造成“定位不准”!

网友E:
还是用伺服电机吧,运行简单,而且目前国产伺服电机成本跟普通电机+变频器基本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