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view 7.0 和CCW7.0以太网怎么通信?

楼主(2015-05-16):
我想用FT view 7.0读/写CCW7.0的标签数据(通过以太网),怎么也不好使,请高手指点。

上位机FT view SE 7.0,PLC是Micro850,版本7.0 。

网友A:
FT view 7.0正常情况下是不支持Micro800的PLC,如果想要支持Micro800系列的PLC,需要安装FT view 7.0对Micro800的补丁程序,然后就可以直接用以太网读到Micro800的全局变量,否则除此之外只能购买第三方的软件读取,例如 Kepserver对Micro800的驱动,然后通过OPC的方式读取Kepserv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T view 7.0正常情况下是不支持Micro80...

网友C(2016-11-14):
rankYuan FT view 7.0正常情况下是不支持Micro80...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