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数值达到值设定时指示灯亮

楼主(2015-05-16):
力控上当输出功率达到最大输出功率的90%以上(或者达到某个值)时,指示灯亮。

怎么做?

楼主:
等回复,自己先顶个。

网友A:
选择指示灯控件,在表达式中输入“功率.pv>=90%”,选择指示灯颜色即可。也可用动作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指示灯控件,在表达式中输入“功率.pv>=90%”...

表达式提示多余操作符,如果用动作的话怎么链接到指示灯控件上呢?

楼主:
让我自己给解决了 不想说什么了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