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变频器:球磨机应用

楼主(2015-05-16):
国内早期变频器主要是交直交电流型变频器,功率单元是可控硅,可控整流电路-平波电抗器-可控硅逆变电路。由于可控硅不能自关断,属于强迫换流,主电路较复杂,器件要求也较高。

电流型变频器动态响应较快,对一些快速反应的设备,要求正反转的应用比较适用。

早期的变频器是采用模拟和数字电路进行设计。电压由可控整流电路调节,频率则由逆变电路开关频率决定。

电压和频率的关系由函数发生器完成。调节电路依旧采用直流调速系统速度调节器(或电压调节器)外环、电流调节器内环的结构。调节器都是PID调节器。调节器是模拟电路,在工厂调整到适中的位置,具体电阻电容要在现场整定。

PID的适用性如何?

球磨机应用使PID遭遇困难!

在钢厂煅烧出来的后钢坯表面如湖面波纹状。有一道工序需要宽的砂轮通过砂轮机旋转移动打磨钢坯。

砂轮机行走小车由一个7.5KW马达带动,马达速度可以调整由三肯变频器拖动。砂轮机马达由国产电流型变频器拖动。

砂轮机砂轮片的线速度保持恒定。因为砂轮在打磨过程外径逐渐变小,也就是角速度随砂轮片外径变小逐渐加快。我们知道角速度加快(即频率加快)电压就要增加,似乎功率变大,实际上随着打磨钢坯表面越光滑,电流是减少的,因而该过程可以近似看做恒功率负载。

这很容易控制嘛!这种看法是错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考虑下属三种情况:

1、砂轮突然从钢坯边沿落空;2、砂轮突然接触毛钢坯表面;3、砂轮卡死。

前者电机电流只是额定电流的1/10,后两者电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两倍。在球磨机工作过程,电流变化十分剧烈!

在现场调试时PID整定十分困难,只能保证中到额定电流时速度稳定,不能保障轻载是速度稳定,只要保证不失速即可。

这段经历使我考虑变频器应用,首先注重负载特性分析,只要掌握负载特性,变频器一般能得到很好的应用。永远是变频器适应应用过程,而不是相反!

变频器参数如何设定并不重要,理解变频器参数的意义才最重要。

西门子变频器是最复杂的变频器,也是最容易学习的变频器,因为它有详细的内部框图。只有学习西门子才可能懂得原理。

你会三菱变频器的应用,你无法对LENZE、西门子变频器参数进行设置。或许你却觉得ABB、丹佛斯容易些,但还是很难完全正确使用。从西门子看过去要点均可以掌握。

在读书时我学习过滑膜控制或变结构控制,用变结构的PID调节器可以解决上面问题,当电流小于额定电流的30%,采取低增益PID,而电流超过30%采用高增益PID,数字控制算法和模糊控制算法也可以很好解决上面问题。

各位有球磨机应用的例子吗?希能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