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手进,关于S7-300

楼主(2015-05-16):
求使用S7-300来编写轧钢机的程序,要有温度,压力子程序

本设计轧钢机控制所要做的任务要求:

(1)当整个机器系统的电源打开时,电机M1和M2旋转,以待传送工件。

(2)工件通过轨道从右边输送进入轧制系统。

(3)感应器S1感应到有工件输送来时,输出高电位,驱动上轧辊按预定下压一定的距离,实现轧制厚度的调节,同时电机M3开始逆时针旋转,并带动复位挡板也逆时针转动,感应器S1复位。

(4)随着轧制的进行,工件不断地向左移动。当感应器S2感应到有工件移动过来时,说明工件的要求轧制长度已经完成,此时感应器S2输出高电位,驱动控制电机M3的电磁阀作用,使电机M3顺时针转动。

(5)在电机M3顺时针转动下,挡板顺时针转动,推动工进向右移动。当工件移动到感应器S1感应到时,S1有输出高电位,使电机M3逆时针转动,同时驱动上轧辊调节好第二个下压量,进入第二次压制的过程。

(6)再次重复上述的工作,直到上轧辊完成3次下压量的作用,工件才加工完毕。

(7)系统延时等待加工完毕的工件退出轨道,此时即可进入下一个工件的加工过程。

网友A:
把电气图纸发过来看看,3139573452@qq.com

网友B:
据我猜测,楼主是个学生,这是课程设计题目或者毕业设计题目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C:
应该是毕业设计或课程设计!真正的可逆式轧机轧钢项目比这复杂得多。

网友D(2015-07-06):
爱你哈撒由 爱你哈撒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