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变压器烧的奇怪

楼主(2015-05-16):
在接线螺丝旁边烧了个孔, 研究了半天  没弄明白怎么烧的

网友:
接触不良导致的高温。

网友A: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接触不良导致的高温。

网友B:
没有导致起火事故,幸运了

网友C:
螺丝虚界造成的接触电阻增大,螺丝发热损坏

网友D:
应该是线头压得不好,螺母还没烧呢。

楼主:
不是接触不良    实际烧蚀的地方离螺丝还有接近2厘米的距离    这是个中频变压器   频率300-800HzZ之间运行   是铁芯放电烧蚀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接触不良    实际烧蚀的地方离螺丝还有接近2厘米...

 铁芯对什么地方放电?这个看应该是击穿了绝缘板,目测绝缘板的厚度8mm,这得多高的电压才能击穿呀?

楼主:
电压不高   350V    频率600Hz

网友E:
就是原来左边螺丝没拧紧,导致发热烧了绝缘板。然后再向左移了个位置钻了个孔,你自己用尺子量一下三个孔的位置,就知道烧坏的位置是原来的孔。哪里是什么放电哟?怕被领导骂,这种解释也想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