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数字为0时,不显示标签

楼主(2015-05-16):
如果设置了一个标签,此标签的值如果为0时,我不希望他显示,在脚本中我进行了尝试,但是标签并没有visable等类似的属性,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请教了,谢谢!

网友A:
标签 里属性 有可见度 属性,直接设置这个就行

网友B(2016-03-04):
属性里 --可见度 ---变量为0时显示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