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S的保护

楼主(2015-05-16):
TN-S的保护【从变压器出来外壳和上面的中性线。共2根线在一起做的接地】到车间,着根线叫一根工作零线,一根保护零线,  还是叫一根工作零线,一根保护地线?  到底哪个对?

网友A:
在标准中称导体。

TN-S系统中,零线叫中性导体(N),标准定义:连接到系统中性点上并能提供传输电能的导体;保护线叫保护导体(PE),标准定义:用于在故障情况下防止电击所采用保护措施的导体。这二个导体在系统的接地导体上连接,是等电位的,也就是说在系统的一点,连接二根导线输出,一根通过过零线电流,与地绝缘,另一根只做接零保护,不通过工作电流。

网友B:
TN-S系统―在全系统内N线(工作零线)和PE线(专用保护线)是分开的(S是“分开”一词法文Separe的第一个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标准中称导体。TN-S系统中,零线叫中性导体(N),...

书中讲中性点接地的系统,不易在采用保护接地<此处内容被屏蔽>应该用保护接零<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标准中称导体。TN-S系统...

在一个供电系统中,不允许一部分采用保护你接地,一部分采用保护接零。是安全规程中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也就是N  PE不能混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不是。

是TT系统和TN系统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TN-C用保护接零,TN-S系统N  PE不能混用。

TT系统是否为常见10KV供电,此系统也就没有接地,   特别是夏天为何发生单相接地后系统的另外2相还能正常运行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TN系统是保护接零,包括TN-C、TN-C-S、TN-S;TT是保护接地系统;10KV是不接地供电系统,用IT表示。

网友A:
天使哪去了?咋不接了?弄明白了?

楼主:
李老师,你好。TN系统分4线和5线,4线的用保护接零,5线的用保护接地<此处内容被屏蔽>其实地和零在变压器一起做的接大地<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
另请教用伏安法测量接地电阻,用一个1KW的电热管  AC220  一个电压表一个电流表,结果为何不准?

网友A:
这个挺奇怪,没有这样测量接地电阻的,没琢磨过这事。

网友A:
你这跟题目也不挨着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奇怪,没有这样测量接地电阻的,没琢磨过这事。

这个看的电工手册中介绍的。试过不行,不知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跟题目也不挨着的问题啊?

5线制的保护接地  保护接零  工作接地怎样具体运用

网友A:
接地保护不是五线供电,是四线供电,既3根相线1根零线,保护地线不是系统送去的,是用电设备附近做的接地体;保护接零是五线供电,既3根相线1根工作零线1根保护零线;工作接地咋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保护不是五线供电,是四线供电,既3根相线1根零线,...

说是负载不平衡时,变压器中线工作接地有用。

网友A:
不平衡跟接地有关系吗?不平衡电流是通过零线的,接地那么大电阻对不平衡电流一定用都没有。没有发生短路的情况下,零线即使有很大电流,甚至超过相线电流,也不会带上危险电压的,因为零线阻抗很小。接地就不同了,接地电阻做到4Ω以下已经不容易了,这个电阻大过零线数十倍,你说接地有用吗!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是为了系统对地有一个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平衡跟接地有关系吗?不平衡电流是通过零线的,接地那么...

5线的其中2根那个是零,哪个是地,不都是在变压器外壳连到一块的?

网友A:
这就是在施工中要特别注意的。保护线(PE)一定要用黄/绿双色线以明显区别于其他线,虽然也是从变压器引出的零线,但是这根线没有电流通过,专做保护用;工作零线(N)是通过电流的,单相负载要连接到N,三相有零线负载也连接到N,负载类型不同,零线的电流不同,不是三相平衡与否的事,非线性负载,零线电流可能超过相线,所以对有些负载要求零线是相线截面的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在施工中要特别注意的。保护线(PE)一定要用黄/...

1;零线和地线,变压器处是同一点。到车间后为何零线碰地线会有火花产生?

2;什么负载零线超相线电流?这样漏电保护不能用了?

网友A:
  1. 零线通过工作电流,在零线上会产生压降,零线和保护线碰了,相当于短路这个电压,当然有火花。

  2. 非线性负载零线电流可能超过相线电流,漏保可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通过工作电流,在零线上会产生压降,零线和保护线碰了...

零线上有电流产生电压,这个解释靠谱,谢谢。

供电所说有火花时0点漂移,不明白啥事0点漂移?

 另变频器,步进驱动器,的地线能否接到PE上?

网友A:
漂就漂吧,只要零线阻抗不大,漂点正常。带上几伏电压正常。

变频器还用特意接地吗!金属外壳通过固定螺丝就与电器柜连接,电器柜的外壳一定是接零的(PE)。

网友C:
楼主请见这讨论http://bbs.gongkong.com/d/200801/203860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就漂吧,只要零线阻抗不大,漂点正常。带上几伏电压正常...

就像你讲的,零线上有电流,应该有电压, 零漂怎样讲?

   能否这样理解TN系统 5线的外壳接PE   4线的外壳接PEN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漂就漂吧,只要零线阻抗不大,...

1;打一根45X45的角钢,一端接相线 经220V 40W灯泡接角钢,灯泡能正常发光,测灯泡2端电压为220V左右,

然后经3KW电热管结角钢,测其两端电压为20几伏,这是为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用一根角钢做接地体,你知道接地电阻多大吗?如果接地电阻是100欧姆,220V电压直接加上也不过是2A多点电流。

一根角钢打入地下你以为有作用吗?10Ω以下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经李工分析,理解为何40W灯泡可以正常亮,3KW电热管不能工作,

1;这样能否测量接地的好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粗略估算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这样会不会造成跨步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又不是高压哪来的跨步电压,想象力很丰富啊!

楼主(2015-06-15):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简单测量接地的好坏,一根相线经3KW负载接到接地的角铁上,此时角铁的一头对大地是不是有电压?

网友A:
大地的参考点怎么确定?有确定的“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地的参考点怎么确定?有决定的“地”吗?

大地还有参考点,不明白?

网友A:
我上一条说的不清楚。你要用一个3KW负载接地,然后测量接地体上的电压,从而算出该接地体的接地电阻,这也是个办法,不过这个接地体上的电压怎么测量呢?你要测量的是连接3KW负载后接地体对大地的电压,可是地电位的参考点咋取呢?

网友D:
这个要从线色上区分,黄绿色为PE线即保护接零;浅蓝色(或黑色)为N即工作零线!N线上有电流而PE正常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一条说的不清楚。你要用一个3KW负载接地,然后测量...

用稳压后的220v,220V减去3KW负载上的电压,在除以电流,算是接地体电阻?

网友A:
220V的2根线,一根接到3KW负载上,另一根接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的2根线,一根接到3KW负载上,另一根接哪?

一头接L一头接到角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220V的2根线,一根接到3...

不建议这么做根本就是不准的,负载的冷态电阻与热态电阻是不同的,只能是判断下估计的值。接地电阻测量需要用专用仪表。

网友A:
我就没弄明白咋接线?咋测量?

零电位参考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