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规格如何选择

楼主(2015-05-16):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规格如何选择

网友A:
中性线的选择一般是比相线小一个规格,以确保在短路的时候不会烧断中性线而跳开空气开关。

网友B:
选中性线根据现场要求,比如民用的中性点和接地不能混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