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频率降不下来,泵体、水发热

楼主(2015-05-17):
恒压供水,一拖二,在系统用水量很小(或几乎不用水)的时候,水泵不停机,总是维持很高的频率、转速(46.设定下限是23),造成泵体和水很热。设置了三个压力值上限106 均值104 下限101.水泵只稳定在104的设定值上,达不到106的上限设定压力,所以水泵不停机,一直在转。造成泵体很热压力值上不去,频率也是维持在46,一天平均得运转18个小时,会出现oc2.怎么解决呀?谢谢了各位。

网友A:
那个帖子已经回复了,恒压供水说明水压恒定,参数设置恰当水压永远不会超过这个上限。

网友B:
不错的东西,学习到了,赞

网友C:
说明你的泵有问题。没有单向阀。。或者单向阀坏了。。蠢。。

网友D:
我很想帮你?可是你的陈述真的很混乱!

1、恒压供水为啥一拖二?也就是所两个泵在恒压供水的时候一样的转速?这两个马达大小一样并联运行?两个马达的泵特性一样?

2、水量很小,肯定不会超过额定供水的1/2,可以停下一个马达啊。一个水泵变频运行,因为水量小,转速就要慢,怎么又会以46HZ运行?恒压供水当然维持在你设定的压力上,这有什么问题吗?你的上限只可以做保护,你指望压力到达上限停机?那你如何恒压?因为停机压力立即下来!

3、好了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恒压供水系统在几乎不用水时为了保持压力,变频器运行在46HZ!

我们知道,对一个离心泵来讲,压力与流量的平方成正比,而流量与电机频率或转速成正比,假如你没有中间单元---供水水塔,通过控制水塔水位来保证恒压供水,你直接在管道上设置一个压力变送器,就行实现恒压供水?那样的设计是不符合原理的。不管水量如何小,没有高位储水单元,当变频器停止运行,压力就会马上下来,你不是密封系统,不能保压。即使压力看起来有4公斤,开一个水龙头,压力就马上变为0.你现在有个设定压力,变频器肯定要开呀,虽然用水少可是旁路循环水量并不小。泵不会发热,现在泵发热,说明你水路设计是错的,你没有设置旁路阀门,或没有打开。

讲了这么多,真的不好意思,你的设计是错的,设计需要精确的计算,而你的系统设计思路,本身就是错的。算不算都一样,不能恒压供水!

网友E:
第一 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

第二变频器恒压供水变频器频率不降,检测变频器输出电流电流过高,如电机发热 跟换一台水泵试一试。

网友F:
看来你压力传感器出问题了。压力传感器要安装在泵出口处,不能安装在供水远端;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检查;信号转换是否损坏,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没有变换为变频器的模拟信号,检查;设置最低频率23有点高,设10就行。

网友G:
可以使用变频器的休眠功能,在低过设定频率连续运行满设定时间后变频器可以进入休眠状态,当前压力降幅大于设定唤醒偏差时又启动,我都是用ABB做的,相信其他变频器也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H:
四楼正解!

设计上要改变。水泵不是密封系统,所以要保持压力稳定,水泵就得不停地转。用水量很小甚至不用。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改为一台电机转,另外一台停机呢

网友I(2016-05-16):
您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怎么解决?

网友J:
水泵扬程够吗?如果太小了也会导致不停机的。还有请检查一下止回阀正常不正常

网友K(2018-04-01):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L(2018-06-26):
你的水泵出口止回阀打不开 导致水泵内的水在泵体内打循环 发热 过流

网友M(2019-06-21):
如果为plc控制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一台变频控制4台电机)当达到压力设定值后,压力不再上升(密闭环境),变频维持在40hz左右,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