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各位恒压供水变频的问题,感谢

楼主(2015-05-17):
恒压供水,一拖二,在系统用水量很小(或几乎不用水)的时候,水泵不停机,总是维持很高的频率、转速(46.设定下限是23),造成泵体和水很热。设置了三个压力值上限106 均值104 下限101.水泵只稳定在104的设定值上,达不到106的上限设定压力,所以水泵不停机,一直在转。造成泵体很热压力值上不去,频率也是维持在46,一天平均得运转18个小时,会出现oc2.怎么解决呀?谢谢了各位。

网友A:
既然是恒压供水,水流量小或无水流量时为什么会超过压力上限。 就算要超过也应该是在流量突然变大再变小,pid滞后才会超压。

电机休眠思路有问题,用水跟不用水变频器输出频率相差很大,检测频率启用休眠,压力低于下限再启动,不是更容易?

网友B:
从设备上找原因,,阀、泵、管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设备上找原因,,阀、泵、管线....

网友D:
查查你的出水管线是否有泄漏的地方,如果没有泄露,要考虑泵的选型是否合理(比如扬程是否选择过小),再看看泵出口阀门,调一下出口阀门,让泵运行在工作点上。

网友E:
查查你的出水管线是否有泄漏的地方,如果没有泄露,要考虑泵的选型是否合理(比如扬程是否选择过小),再看看泵出口阀门,调一下出口阀门,让泵运行在工作点上。

水量少就该加回流管,让水自己打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