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8SV 与dop-B系列触摸屏通信如何设置

楼主(2015-05-17):
台达dvp-28SV 与dop-B系列触摸屏485通信参数如何设置?求助。触摸屏上用的是COM2口

下图我的设置 通信不上

网友A:
从截图上来看,设置应该都是正确的!只是人机端的485线是否焊对?然后跟SV主机的485接口相连:注意正、负,同时最好采用“屏蔽双绞线”来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