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人的一个构想

楼主(2015-05-17):
昨天老板叫我做一个4轴的运动机器.还说现在都用什么触摸屏之类的

小弟我从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就急忙的网上找资料

第一眼看到是台达触摸屏

经过一个晚上网上资料轰爆

现在知道是一个触摸屏,一个4轴的plc,4个伺服驱动器,4个伺服电机

从现在我还不和道触摸屏与笔记本用什么线连接

------------------------------------------

以上是我从昨天到现在了解到的

我现在在想,能不能用一个触屏+一个1轴的plc+1个伺服驱动器+4个伺服电机.

这样省钱,省力吧

---------------------

我是新人求大师们给点积分,给点资料.

网友A:
网上很多资料可以参考的。

多百度,多在论坛找!

网友B:
一个触摸屏,一个4轴的plc,4个伺服驱动器,4个伺服电机。

这个配置是肯定的,伺服电机的运行需要考虑初始位置确定(回原点),正常运行的速度,加减速等问题,不是简单的-1轴的plc+1个伺服驱动器+4个伺服电机-所能完成的。正常的私服系统是一个脉冲输出对应一个驱动器对应一个电机,是一对一的高效精准的运动控制系统,若采用分支则会带来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系统稳定性。另,就算你说的四个伺服电机的运动特性(转速,转矩,启停等)完全相同——(这种情况会出现吗?深表怀疑?!),也不建议考虑一个控制多个的系统配置。

至于触摸屏,没必要纠结,就是个小工具,要求不高的话随便选一款就行了,连接线卖家会提供的。

你这个设备难点是四轴的配合,等这个设备做成了,伺服系统对你来说也就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C:
想请问一下1轴的plc是什么?

一个com口的么?

还想问一下楼主哪里人啊,学者hang薪资怎么样阿!

网友D:
没关系,慢慢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