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5-17):
我负责的区域有一台6RA70驱动的直流他励直流机,反馈采用ZSY-3A的模拟测速机,最近发现启动后转几下就自动停机,检查后发现启动后1s装置报F042然后进入o8.0状态,不能启动。再次按下停止按钮后再启动依然不能保持运行状态,更换测速直流机和反馈线(换为屏蔽线)依然不能消除该问题,求大神帮忙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

  目前改为EMF反馈,运行良好,是不是装置内部的电子板有问题

网友A:
参数没问题就考虑换控制板

网友B:
可以看看电机运行的时候,速度传感器反馈在变频器里面显示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