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_work2问题

楼主(2015-05-17):
请问三菱GX_work2怎么给全局变量赋初值(不是程序赋值的那种)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全局变量表内只能对全局常量赋予值,而不能对于变量赋值,变量你需要在程序内对其赋值。

网友C:
直接写入内存即可,为何要从变量表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写入内存即可,为何要从变量表写呢?

怎么直接写入内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