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_32MR

楼主(2015-05-17):
请问三菱FX2N_32MR下载程序的编程口,可以用作与变频器RS485的通讯口吗

网友A:
不可以!

该通信口是422模式,不是485!

你直接加一个485BD板就行了,淘宝几十块钱,行货200多

网友B:
一个是422,一个是485,怎么可能

网友C(2015-07-11):
不可以。要FX2N-485-BD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