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师们

楼主(2015-05-17):
我有一台断路器用电动机HDZ-22520,220v,1.8A的电动机,想调速不知可以不,可以的话用什么方法请大师们指点小弟在这里感谢大家了。

网友:
可以使用一个简易的可控硅调压电路进行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帮忙 调速后代上负载会烧毁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