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维修的一个变频器太脏了

楼主(2015-05-17):
朋友送来个变频器   让帮忙维修  拆机一看   天哪   全是粉尘   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用的

赶紧给洗个澡    刷干净在维修吧

网友A:
这类应该如何清洗呢?

电路板是用酒精清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应该如何清洗呢?电路板是用酒精清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应该如何清洗呢?电路...

直接自来水+洗涤剂,然后烘干。

再然后就跟新的一样了!

这个一点都不算脏,看过台达的一台F系列变频器,不容直视,非常感慨台达的用料呀!

网友D:
  这个还能正常运行吗 ????

楼主:
洗涤方法   自来水加洗涤剂      热风机吹干

维修后正常了     一个插头粉尘大短路了    烧了个插头      烧个保险电阻

网友E:
什么行业,这多灰。

网友F:
拿气枪吹两下就好啦,那用这么麻烦

网友G(2020-04-22):
各位,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直接交给我们来清洗,专业装备和清洗剂,清洗各种污染灰尘 15800632936

网友G:
各位,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直接交给我们来清洗,专业装备和清洗剂,清洗各种污染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