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M系列

楼主(2015-05-17):
为什么一刚买来的ASDA-M电机,不上电的情况下电机的轴是锁住的,转不动,怎么让轴转起来,

网友A:
电机是否是带刹车?

如果带刹车将刹车线圈加上DC24V电源打开刹车,电机就可以转动轴了。

楼主:
谢谢 ,试过了可以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ASDA-soft软件的寸动模式,已经强制serve on 了,还一直跟我说JOG之前要先将伺服Serve on!,为什么呢

而且我在驱动器上这样设置,要P2-30的时候就没有显示JL了,这是为什么呢?要怎么做呢?

网友B:
积分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