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使用vfd037b23a,现在现场只有单相220V电源,没有三相220V与380V的电源,怎样解决?

楼主(2015-05-17):
我有一台CNC使用台达VFD037B23A变频器驱动HSD主轴,目前现场没有三相电源,只有220V单相电源,在不能解决电源的情况下,怎样可以继续使用原来的台达变频器VFD037B23A,如果必须更换变频器,请问哪个品牌的变频器什么型号的为好,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回答如下:

1、如果你非要在220V下用三相变频器驱动三相电机。理论上来讲不行,原因三相整流桥的二极管的额定电流仅为同功率单相变频器整流桥二极管的1/3。

2、如果你非要在220V下使用三相电机,可以更换台达VFD037B,230V单相输入规格变频器。额定电压设定为220V,其余和你三相变频器一样。电机由Y型改为三角形接法。

记住你的电机是3.7KW,额定电流20A左右,必须用双极开关,而不是插座,还要保证线路够用。当然选择其它品牌单相3.7KW变频器也行,但电机同样要改成三角形接法。

你有本事外置整流桥直接加到原整流桥输出直流母线上,就不需要更换变频器了。

网友B:
跟换变频器电源220VAC.电机是否220VAC,广跟换变频器同时和负载要匹配,不然跟换变频器也无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换变频器电源220VAC.电机是否220VAC,广跟...

用220vac单相电源,电机需由Y接发改为三角形接发!(见1楼回复)

网友C(2017-01-16):
将220电压升压至380,关掉缺相报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