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模块抗干扰处理方法

楼主(2015-05-17):
电磁干扰会导致AI模块输入通道的共模(即干扰)电压值超出AI模块的允许范围,即超出AI模块的允许共模抑制比(简写CMRR);共模抑制比(Common-Mode Rejection Ratio:即CMRR)是综合评价差动放大电路对共模信号的抑制能力和对差模信号的放大能力的技术指标,其定义为差模电压放大倍数和共模电压放大倍数之比的绝对值。

AI模块内部实质是按差动放大电路设计制造的,而四线制AI输入信号与AI模块的供电电源不等电位,因此在共模干扰电压作用下极易造成超出AI模块的允许共模抑制比(即CMRR)。

AI模块抗干扰处理方法如下:
1、请先将接线端子编号10、11(即Mana)短接在一起;
2、然后将所有8个AI通道的测量线路的负极线(即M0-、M1-、M2-、M3-、M4-、M5-、M6-、M7-)全部也短接在一起;
3、最后,再将端子编号10、11(即Mana)的短接线,与所有8个AI通道的测量线路的负极线的短接线,再次短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A:
学习了!我们都是按照手册接线图接的。

接线图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