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LC模拟量的分辨率和精度

楼主(2015-05-17):
1、模拟量模块的几个基本概念:
27648与精度、分辨率无关。
精度≠分辨率。
分辨率:将整个量程分成多少等份。
精度: 测量值和实际值的偏差。
2、27648,这个数和模块分辨率的关系
例如12位分辨率,是4096位,即这样就相当于把27648等分成4096份。
3、有关27648:
简单地讲,这是西门子设计者根据设计需求选取的。S7-200选取为32000。

网友A:
对于西门子200的32000印象很深的,西门子是0-20MA对于0-32000,如果要接标准4-20MA信号,那么就是6400-32000变化。

网友B(2016-03-30):
现在用的一般都是西门子smart s7-200,这一系列的模块都是跟西门子300接轨的,量程范围也是提高了,变成2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