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怎样用RS-485DB下载程序

楼主(2015-05-18):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组态王工程,用三菱fx3u plc4台,用RS-485BD通信,程序运行良好,但是不能用485下载和更改程序,请问各位师傅们具体该怎样设置才能下载程序,编程软件是GX Works2。这个图片是plc的通信设置,可以和组态王通信。请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需要使用编程电缆吧!

网友B:
默认是可以编程的!

但是你既要做通信还需要能够下载,这个就无能为力了!

因为编程与通信不能兼容(Q系列的编程口可以兼容通信,但是那个为232格式)

楼主:
通信和编程软件不是同时和plc交换数据的,是GX Works2编程软件不能用RS-485下载程序吗?谢谢各位师傅的热心帮助!

楼主:
用一台工控机和4台plc通信监控,需要更改程序的时候,直接用工控机和485口对plc进行下载程序,这样会很方便!

网友C(2016-09-03):
谢谢各位师傅的热心帮助!

网友D:
三菱的不像西门子的那样,即可通讯又可下载程序。

网友E(2017-07-18):
如何做到通信时485只通信不编程,编程时不通信。

网友F(2020-04-07):
何做到通信时485只通信不编程,编程时不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