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回来了——我家在用红外测温仪

楼主(2015-05-18):
 duang~ duang~ duang~红外测温仪在工作中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在生活中,红外测温仪也有意向不到的作用,开动您的小宇宙,想一想生活中,红外测温仪都被用作什么地方了,例如:婴儿洗澡的水温不能超过40℃,我就用红外测温仪测洗澡水的温度。写出您的故事,就有机会获得10元手机充值卡一张。

点击进入免费试用页面:http://e.fluke.com.cn/trial/62max.html

网友A:
这个范围太宽了吧

网友B:
我们用在测高压变压器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范围太宽了吧                   ...

网友D:
奔跑吧!充值卡属于大家。

网友E:
红外测温仪用在我们的大制硫炉上,温度在1600度,用了热电偶经常坏,用了红外测温仪测量精度很高,而且很准,确实不错。测温仪产品品牌雷泰型号2000L。请看图片。

网友F:
这个范围有点广,就拿我们电气方面作用就特别多,比如电缆接头、大型变压器的一次、二次接线庄头、供电大负荷刀闸、电机的轴承温度。

再者就是测量锅炉方面的、还有供气方面的等,总之比较多不好回答,太多了。

网友G:
我们用在高温中频炉,2000多度没问题。

网友H:
N多行业,只有你想得到的,没有实现不了的

网友I:
    一次我们用红外测温仪测量插接母线一接头(明接头)处温度较高(80度),而其他接头处温度20多度。于是停电处理该接头,接头也无异常。

     第二天测量该接头还是温度较高,于是沿着该接头向外测量,在离该接头约1米处有一接头(暗接头,平时根本不注意测量)温度很高,打开后检查,接头松动,处理后一切正常。避免了一次较大事故。

    红外测温仪对电气温度测量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J:
奔跑吧,小宇宙。。。。。。。。

网友K:
太多了,电机温度点检,低配母排测温,有时我们用热成像仪

网友L:
电气方面作用就特别多,比如电缆接头、大型变压器的一次、二次接线庄头、供电大负荷刀闸、电机的轴承温度。

网友M:
人体的温度可以检测吗   不能超过37.5°C

网友N:
我有一次用我们的测温仪测了一下我额头的温度,居然有300多度。。。。。。

网友O:
俺们用的是雷泰的红外点温仪,当时取电科院带着去的测试电阻达到600多度。和电科院测量的值基本相同。

网友P:
我们这边主要是测电机的轴承温度  个配电柜进线刀闸温度  水温 以及钢水温度

网友Q:
给我儿子冲奶粉时,我用来测水温!纯净水烧开之后,放凉到45度,开始冲奶粉!红外测温仪帮我忙!哦也!

网友R:
红外测温仪用于电阻焊机的焊接变压器上,测量焊接变压器的温度。

网友S:
我家只有体温计是红外的

网友T:
其实工业上用的手持式便携式红外测温仪可用于生活中很多地方

只不过红外测温仪只能测照射点的表面温度,不同地方,阳阴面以及是否背光都会造成差异,因此只能做粗略测温和准确度不高检测,特别适合测表面温度

至于生活中使用那很多,如测茶杯,饭碗、勺子是否烫手,测地面、地板是否冰脚、测饭食是否适合吃的温度、测不同人体之间差异、测同一人不同部位的表温、测房间大体的壁温……

当然,偶感觉更适合做孩子认识世界的一个工具,让孩子们发现更多新奇的大自然

网友U:
给宝宝打奶粉,水温要控制在40摄氏度以内,温度控制不好烫到孩子或者破坏奶粉营养。靠手不准确,且滞后。应该在放奶粉之前就量好水的温度。我家现在已经离不开测温仪啦!

网友U:
另外家里检查出风口的温度,判断空调是否故障,也很实用!

网友U:
德国人做饭为啥用量杯?严谨?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不会做饭,缺少经验。。我做饭也没有经验,特别咱中国人喜欢炒菜,油温多少很重要!没有经验怎么办?用测温仪吧!!!

网友U:
还有还有,咱北方冬天供暖,矮马今年冬天我家暖气不够暖冻死我了,不够暖怎么判断?自己感觉?来人修会告诉你,很暖啊,你的感觉不对,多穿件衣服吧!矮马!坑爹啊!我觉得我的感觉是对的呢!后来我弄个测温仪一测,地板只有22度,更别提墙上多少度了,你说坑爹不坑爹?!后来再把维修的人找来,拿证据说话,他们没声了,乖乖给检修,发现是入户水管堵塞!修完后温暖又回来了。。

网友V:
宝宝的专属工具。。。。。。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宝宝的专属工具。。。。。。

应该测奶液的温度,这样不准,宝宝会拉肚子的

网友W:
相信很多家庭都使用不粘锅,其实不粘材料分好几个等级,不同等级的耐受的最高温度不一样,比如我家的说最高耐受260度,而且这已经是专业级的不粘涂层了。

一般燃气灶开足,可以轻松把锅烧到300度以上。温度过高,自然对涂层有损伤,而且还可能吃下肚,太糟糕了。

有没有想过,煎鸡蛋的时候温度到底多少,烙饼时的温度多少?想知道吗?你可以用手摸一下试试。据说1秒烧糊是300度以上,起白印子是200度左右  ---- 开个玩笑。

我是用红外测温仪测的,包括摊煎饼的油温,安全又方便!

网友X:
为了让食物做出来又美味又健康,我们家会用它来测试炒菜时的油温,防止油温过高产生丙烯醇,也就是所谓的油烟,麻麻说那会致癌,虽然不知道是否真的,但为了健康还是要精益求精啦。

网友Y:
红外测温仪在我们玻璃制造业中,用于测量炉温,炉中的玻璃,融化池,澄清池,浮法线,退火炉.......起到到关键作用,有效的温度反映了加热或制冷的状态。如蓄热室是否变得太热或太冷,锡槽和退火炉区域的温度是否正确等等,对熔融状态到冷却过程的仔细检测可保证玻璃在每一个制造过程都能保持其特性,红外测温仪是我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友Z(2016-07-17):
真的是牛逼 ,用在宝宝身上 ,不算浪费 哈哈

网友Z:
引用 网友V:
宝宝的专属工具。。。。。。

真牛  小宝长大了吧

网友AA:
感觉很不错,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