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伺服器供电的变压器容量怎么算?

楼主(2015-05-18):
各位大神,我有一台2KW的伺服,该选择多大的380V/220V的变压器?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A:
一般变压器最佳工作负载率是在60%左右,所以3KVA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B:
为啥要380/220变压器?不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380/220变压器?不解!

因为,一般伺服电源,以三相220V居多。

网友D:
单项可以直接接L1 L3供电,三项就最低3KW.

网友E:
选变压器跟你电机负载有关系。比如车床的2台伺服,1.8KW和1.5KW各一台,X轴和Z轴同时动作的机会不多,同时最大负荷更少,所以按容量和的0.2-0.5选变压器,1.8-0.8KVA选即可。

网友E:
上述情况机床厂比较保守的选2KVA。

网友E:
楼主啥意见,咋不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