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7系列PLC最多可以控制多少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5-05-18):
 各位好:请教一下松下AFP7S31E PLC最多可以控制几个步电机啊!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松下AFP7S31E是CPU控制几个步电机要看配的位置控制单元或脉冲输出单元的数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AFP7S31E是CPU控制几个步电机要看配的位置...

你好:能发给我一些资料看看吗?新手求带啊?

网友B(2015-10-03):
新出一款可以带6轴,要看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