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红外测温仪

楼主(2015-05-18):
如何正确使用红外测温仪及注意事项

       在市场上我们见过各型各色的测温仪,其标注的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大多大同小异,在这里我们以雷泰红外测温仪为例来讲一下正确使用方法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1、首先测温目标的大小与测温距离的关系
在不同距离处,可测的目标的有效直径是不同的,因而在测量小目标时要注意目标距离。
2、其次选择被测物质发射率
红外测温仪一般都是按(发射率ε=1.00)分度的,而实际上,物质的发射率都小于1.00。因此,在需要测量目标的真实温度时,须设置发射率值。物质发射率可从《辐射测温中有关物体发射率的数据》中查得。
3、强光背景里目标的测量
若被测目标有较亮背景光(特别是受太阳光或强灯直射),则测量的准确性将受到影响,因此可用物遮挡直射目标的强光以消除背景光干扰。
4、小目标的测量
测量较小目标时,为了测量的准确性
⑴ 应将测温仪固定在三角架上
⑵需要精确调焦,即:用目镜中小黑点对准目标(目标应充满小黑点),将镜头前后调整,眼睛稍微晃动,如果被测小黑圆点之间没有相对运动,则调焦就已完成

红外测温仪的正确安装,也是确保仪表正常使用一个关键步骤。一般测温仪的安装有一下几个原则:

1、安装应确保测量的准确性,选择有代表性的安装位置。

2、安装应确保安全、可靠。

3、安装应综合考虑仪表维修、校验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