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控制实现

楼主(2015-05-18):
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开关的?

网友A:
貌似是电动阀门嘛

远程需要多远呢?

这个本身就是用继电器控制一对开关触点外加信号反馈的。

你只要用继电器两对常开触点分别互锁加控制开和关就好了。

网友B:
如果距离在一百米之内,可以考虑用天车遥控器。

网友C:
远程操控线连接停止串入,启动并入连接,信号可以并入节点远程显示,距离不超过100米及信号线于强电不放一起

网友D:
这是控制温度的电动执行器,也就是控制电机正反转。我刚接了四台这样的,用一个通用继电器的一组常开常闭触点来控制就行了,常开触点控制开启,达到温度后,控制继电器的温控制系统断电,常闭触点接通,阀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