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的压力传感器必须要用屏蔽线吗?

楼主(2015-05-18):
请教一下, 4~20ma信号的压力传感器,接线必须要用屏蔽线吗?

如果不用屏蔽线的话,会造成传感器损坏吗?

如果和动力线一起走线的话, 会有什么影响吗? (后补充)

网友A:
不用屏蔽线有可能出现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屏蔽线有可能出现信号干扰。

会造成传感器损坏吗?

网友B:
不一定要求使用屏蔽电缆

还你现场环境,有没有干扰等。

网友C:
不一定要求使用屏蔽电缆,如果线缆过长、环境干扰严重的话,推荐使用。

网友D:
首先:屏蔽线不是必须的,主要取决你的压力传感器周围环境,如果没有干扰的话,不用屏蔽线也可以的;

其次,压力传感器的损坏和屏蔽线没有太大关系,主要看你是什么样的设备,比如压缩机,震动比较大,可能会震坏传感器内部元件。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最近老坏传感器,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E:
不使用屏蔽线不会造成传感器损坏,但最好使用屏蔽电缆以避免由于干扰引起的测量误差。

楼主:
如果和动力线一起走线的话, 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F(2018-05-23):
引用 楼主:
如果和动力线一起走线的话, 会有什么影响吗?

和动力线走一起,而且你还不是屏蔽线,如果动力线有变频器输出电缆,对仪表干扰会很大的,还有和动力线走在一起,还是乱的缠绕着走,会有感应电的情况,那有可能会对仪表很不利,甚至损坏,设备运行,你可以用表测试一下仪表线有没有感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