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5-05-18):
 台达PLC在编程时出现错误:“此位置无法插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2015-09-29):
更新新版本就可以的!!!!

网友B:
每条应用指令的长短不一样!一般只能把直线删掉,然后重新输入。或者无意中按下了"Ins"键,状态栏变成了“插入”;只须再按一下"Ins"键,状态栏重新变回了“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