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转LAD可以帮忙转一下吗,已添加NOP还是转不了

楼主(2015-05-18):
   L     PIW   43

      T     MW    33

      NOP   0

      A     M     32.0

      =     L      0.0

      BLD   103

      CALL  "SCALE"

       IN     :=MW33

       HI_LIM :=5.000000e+001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L0.0

       RET_VAL:=MW35

       OUT    :=MD37

      NOP   0

      L     MD    37

      L     2.000000e+000

      >R

      =     M    164.7

      A     M     32.0

      =     L      0.0

      BLD   103

      CALL  "UNSCALE"

       IN     :=MD69

       HI_LIM :=5.000000e+001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L0.0

       RET_VAL:=MW85

       OUT    :=MW87

      NOP   0

      L     MW    87

      T     PQW  448

      NOP   0

网友A:
程序有段转梯形图时候报错,你那是要实现什么功能。

直接用梯形图编程。

我看好像就是FC105.FC106

网友A:
转换如下: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意思 ? 标准功能块的使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意思 ? 标准功能块的使用吧

这是西门子300,模拟量输入输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如下:                      ...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段转梯形图时候报错,你那是要实现什么功能。直接用...

一个风机变频程序,我没看懂,我会LAD,SLT基本不会,那个不是FC106?你转怎么是FC200?我没看懂它是咋变频的。。。郁闷中。。

网友C:
转换后梯形图如下:

网友A:
是FC106,我那显示200是因为以前程序有,就改了个号。

楼上正解!

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