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控科技提供PLC定制服务

楼主(2015-05-18):
腾控科技提供定制PLC服务

IO口包括

AI,DI,PI,DO

信号类型,

模拟量输入,热电偶,热电阻,应变片等信号

开关量输入,高速脉冲输入,差分编码器输入

开关量输出,高速脉冲输出,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输出

模拟量输出

通信接口

以太网,TCP/IP,CAN接口,RS232/RS485等

楼主(2016-01-20):
关于RS485终端电阻的问题

http://www.tengco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51&fromuid=2

(出处: 腾控科技论坛)

网友A(2016-04-30):
PLC生产资料技术方案转让

仿三菱PLC系统    PLC基板  工控板  单片机实现PLC

PLC方案  三菱工控板

PLC固件  PLC开发方案

PLC源代码     PLC源码  PLC开源方案

提供全部源代码  提供全部硬件 软件方案 QQ 903825878

电话15064527110 email 903825878@qq.com

产品功能描述:

Ø  用梯形图语言编写应用程序,可以直接使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或者GX Works2编程、下载、调试、监视(可以监视中写入方便调试).(不需要软件转换,和正规PLC一样的下载方式)

Ø  支持人机界面连接,应用中完全等同于三菱FX3U.

Ø  支持梯形图编程、下载、监控.

Ø  编程口为程序上下载及与人机界面通信之端口.

Ø  本PLC 采用抗干扰极强的工业级32位MCU,STM32F103,且运行速度远远超越原装三菱FX3U.

Ø  采用二次曲线拟合与分段线性插值实现模拟量修正。

Ø  离心机、螺杆机专用演算功能模块,比如R134A,R22制冷剂饱和压力计算饱和温度,压缩机饱和电流计算等专用计算模块。

Ø  可灵活运用在各种工业自动控制场合,如冶金、化工、塑料、轻纺、食品、包装、印刷、建材、木工、中央空调、环保设备以及单一过程控制装置等行业中的生产机械、工业流水线、各种机床的工业控制设备中。

产品资源描述:

Ø  31路DI开关量输入,

Ø  22路DO输出

Ø  EEPROM断电数据保持

Ø  RTC日历时钟

Ø  2路232通信,一路485通信。

Ø  10路热敏电阻

Ø  2路1-5V电压

Ø  4路0-20MA电流采集

Ø  两路4-20MA电流输出

特点:

本产品目前支持以下资源:

最大内存容量:64000步.

输入继电器 X

X000-X33  34点

输出继电器 Y

Y00-Y24  25点

辅助继电器M

M0-M1535

一般用

M8000-M8255

系统特殊寄存器

状态寄存器 S

S0-S609 掉电

保持

S610-S1000

一般用 掉电不保持

定时器T

T0-T199 100MS

200点

T200-T245 10MS

46点

T246-T255   1MS

10点

计数器C

C0-C199 16位增量计数

200点

C200-C234 32位增量计数

数据寄存器D

D0-D999 掉电保持

共1000点

D1000-D7999

一般用  掉电不保持

D8000-D8119

D8136-D8255

系统数据寄存器  掉电不保持

D8120-D8135

系统数据寄存器  掉电保持 共16点

变址寄存器

V0-V7

Z0-Z7

字软元件KnX,KnY,KnM,KnS

常数

K 16BIT   32BIT

H 16BIT   32BIT

X,Y寄存器 不存在X8  X18     Y8 、Y18    之类的编号

本产品目前支持命令集
本产品目前支持Fx3U的以下命令:

基本指令:LD,LDI,AND,ANI,OR,ORI,INV,OUT(T,C,S),SET(T,C,S),RST(T,C,S),ANB,ORB,LDP,LDF,ANDP,ANDF, ORP,ORF,PLS,PLF,MPS,MRD,MPP,INV,MC,MCR,NOP,END

接点比较指令:LD>=,LD<=,LD>,LD<,LD<>,LD=,AND>=,AND<=,AND>,AND<,AND<>,AND=,OR>=,OR<=,OR>,OR<,OR<>,OR=.

步进指令:STL,RET.

传送与比较指令: MOV,SMOV,CML,BMOV,FMOV,XCH,BCD,BIN,CMP,ZCP,FMOV. PRUN(带K位传送)

四则运算指令:

ADD,SUB,MUL,DIV,INC,DEC,WAND,WOR,WXOR,NEG.
循环移位指令:

ROR,ROL,RCR,RCL,SFTR,SFTL,WSFR,WSFL

FIFO指令:SFWR, SFRD

循环指令:

FOR,NEXT.

数据处理指令:

ZRST,DECO,ENCO,SUM,BON,MEAN,SQR, ASCI, HEX, SWAP,GRY,GBIN
程序流程指令:CJ(最大8个地址),CALL(最大5级嵌套,8个子程序),SRET,FEND,FOR(最大5级嵌套),NEXT.

中断指令:

IRET,EI,DI 上升沿I000~I300下降沿I001~I301 X0~X3

方便指令:ALT.IST
高速处理指令:REF,REFF,MTR,PWM(支持Y0,Y1各一路,可同时使用),SPD(仅支持X0,X1各一路),PLSY(仅支持Y0,Y1各一路)

外围设备I/O口:MTR, TKY, DSW,SEGD. HKY,SEGL,ARWS,ASC, ASCI.

全支持P指令如MOVP

网友B(2016-07-27):
PLCcore-5485全套开发包转让,包含全套源代码

网友C(2017-05-01):
有没有称重模块啊?有的话请联系!

网友D(2017-09-25):
谢谢分享一定好好学习

老刘,我爱你

网友(2017-10-26):
那些转让的,最好明码标价

网友E(2017-12-14):
学习一下,顺便攒积分

网友F(2018-04-30):
军品级的PLC和普通工控级价格差距大不大,

楼主(2019-12-25):
液阻的问题,液阻很难保证3个完全一致

这样三相就不平衡了,会有负序电流

于是,缺相保护就动作了

增大缺相保护的时间定值吧

缺相短时间又少不了电动机

楼主:
腾控之经典产品STC-1,2002-2018 几千用户考验,欧盟CE认证,美国FCC认证
8AI(0-5V/0-20mA/NTC),8DI(测频率/测周期/脉冲计数/消抖滤波),8DO(5A/250V继电器), 2串口(RS232/485可选)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ModbusIO/2011-03-14/84.html

网友G:
有没有小型的8如6出这样的 支持浮点数 2AI2AO 然后带数码管显示的

楼主(2022-03-03):
引用 网友F:
军品级的PLC和普通工控级价格差距大不大,



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