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搞一个压力方面的PID控制,想知道怎么写。

楼主(2015-05-18):
    PID  S1     S2     S3    D

      设定值  实际值 参数和输出。

DO:启动 故障  DI:变频器的正启  报警器是PLC   扩展模块DA V01和AG接变频器

LD M1OO2

TO K0 K2 K0 K1.

后面怎么写

如果有简单例题发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A:
你好

你要说清楚具体的控制对象撒

——————————————

比如水压的恒定控制:

压力传感器检测压力,送PLC内做PID运算,结果送给变频器,控制泵转速,带到控制水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要说清楚具体的控制对象撒——————————...

恩,就是这样。那个寄存器地址程序那些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要说清楚具体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