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调试机械手,居然发现:欧姆龙PLC,接地线居然USB编程通信不良经常中断且无法再次通信

楼主(2015-05-18):
前天调试机械手,居然发现:欧姆龙PLC,接地线居然USB编程通信不良经常中断且无法再次通信!

但是把地线拆了就好了,一切正常!实在郁闷ing

楼主:
不过比西门子好多了:西门子如果出现无法连接,那个基本宣布PLC编程口无法救药了!

但是欧姆龙一切正常

网友A:
那款通讯线,原装的还是网上买的普通的,最好用光电隔离或磁电隔离款的,那这样那样的通讯不畅的问题比较少了。笔记本可能没有用三脚带地线的插,或是三脚插,可能插座没地线,那这样笔记本的地和设备的地就会有个等电压差,这样干扰很可能会影响通讯。你把电脑的外壳和设备的外壳另外用条地线链接后再试一下看还会不会通讯不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比西门子好多了:西门子如果出现无法连接,那个基本宣...